pview TFT19W80ps 自动黑屏。

楼主(2011-11-05):
接到一台 pview
型号TFT19W80ps
故障时 按开关亮下就黑了 指示灯亮的。
怀疑是灯管或者高压部分
求高手指教,!

网友:
换个高压条,,或者 去保护,,

网友:
你都怀疑是灯管和高压部分了..那就下手去弄嘛...

网友(点评):
呵呵。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网友(点评):
别老想通病,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流程,能够处理所有可能出现的故障.可以参考一下服务手册. 一个好的维修流程加上基本电路的分析能力能够让你维修所有的电子设备.

网友:
你都大概知道哪里了,代换一下,故障所在就排除了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是电容坏了,看看有电容鼓了没有。

网友:
你改通用高压板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