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1-11-05):
今天接到一块昂达的主板 。是NF7200的。症状为不触发。插上电源过一会1117就发烫 边上的两个电容也烫的很。换了1117还是一样。只有1.45V的电。。把网卡 声卡都拆掉了 还是一样的不触发。是单桥的板。。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呢。。PCI A14号角也只有1.45V。对地又没有短路。也不像桥坏。真搞不懂了。。有谁知道的。帮小弟想想办法。。。

网友(点评):
桥短路了吧,紫线供电的IC不多.

网友:
单桥的板子建议先搞一下桥,一般这样的扳子虚焊多为通病

网友:
1117是将5VSB转成3.3V给开机针脚触发用的,同时也给I/O、南桥提供线型电压。所以建议先测一下你刚说的那两个发烫的电容的对地阻值,或者直接先把这两个电容换下来,如果还不能触发,那就要跑一下电路,看是哪里把1117的电压拉低了。

网友:
谢谢。客户催的急。。又说好像还在保。所以我就没做桥。下次碰到,我试下。。

网友:
晕,还在保的就不要修了,让他拿去保修

网友A:
对地的阻值是多少啊,如果太小也不正常,具体是多少,换了两个电容如果不行直接干桥

网友:
把那2电容换换!  实在不行干桥,  这类很多事虚焊

网友:
1117是将5VSB转成3.3V给开机针脚触发用的,同时也给I/O、南桥提供线型电压。所以建议先测一下你刚说的那两个发烫的电容的对地阻值,或者直接先把这两个电容换下来,如果还不能触发,那就要跑一下电路,看是哪里把1117的电压拉低了。
再不行做下桥

网友:
在保的就算了吧

网友:
在保修内的最好拿去保修。不然搞到最后是桥。要去保修就不能保了

网友:
客户拿走了。。。本来我也想干桥试下的。。这种单桥的。,。。哎。。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下次直接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遇上一板子,也是紫线被拉低,电源明显有重载的叫声,不能触发。测24针电源接口,看不出任何短路或阻 ...

我也是跟你一样。先拆网卡。换了1117 还是不触发。。所以就怪了啊。。而且1117还很烫手。。

网友C:
其实这种情况在维修中多了,只要是1117发烫,一般都是它后面有短路的地方,一般是桥短路,加焊没用,要想修好,只能换桥了,不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种情况在维修中多了,只要是1117发烫,一般都是它后面有短路的地方,一般是桥短路,加焊没用,要想修 ...

是啊。。要换桥就没必要了。。而且客户那么凶。想想还是还给他算了。

网友(2012-09-29):
怎么和我 的一样问题啊,搞不明白。IO72无电压输出晕死换了电容你行。。。

网友D:
南桥坏了,待机的阻值在100欧以下,低这个数值,南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的阻值是多少啊,如果太小也不正常,具体是多少,换了两个电容如果不行直接干桥

单桥的板子建议先搞一下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757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坏了,待机的阻值在100欧以下,低这个数值,南桥坏,

学习了,哪里都是经验啊!~还得多来xun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