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DJ鉴定下这张显卡是哪个显存问题?

楼主(2011-11-05):
如题。小弟的6800GS 128 M 256bit 8个颗粒的显卡 花屏。没软件/不知是哪个显存的问题。请DX告诉下,或是传个软件也行。
显卡

网友:
高手呢?能指教一2吗

网友:
坛里能找到mats啊,找找,下载个测试一下

网友:
这种卡一般是核心的问题,压一下就了。

网友:
显卡显存都存在! 那热风枪 漂漂看~
要注意哦。漂不好就挂了!

网友:
GPU的问题?

网友:
先下软件测,不过GPU也很有可能,看你加热技术了

网友:
进来学习大家的经验

网友:
你不跑测试,不好定位哪里问题的,核心虚焊或者显存坏都有可能

网友:
这样能检查出来,真是神仙了

网友:
应该是核心虚汗了,建议丛植核心,加焊好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