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fs48c,不加电,怀疑主板问题。

楼主(2011-11-05):
索尼 fs48c,不加电,怀疑主板问题。拆机测量电流正常,元器件目测无损,开关管经测量也正常。就是不加电。。。。
后来拆下cpu再装上,可以使用,但是不定时重启,温度不高。请大家分析下有什么毛病?

网友:
是不是拆了之后装上去的时候绝原没绝好啊

网友:
裸机看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内存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