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VS3进PE黑屏,进系统黑屏,求高手

楼主(2011-11-05):
今天遇到一个台式机电脑,华擎G41M-VS3,u盘引导正常,进PE桌面前就黑屏,进系统黑屏,用安全模式进系统也是黑屏。U盘能引导,光驱也能引导,分区试过了,MHDD也扫描了,硬盘没有问题。进系统之前一切正常,用光驱也能安装镜像,就是重启后要进系统是就什么也不显示了。我换过好几条新内存,换过硬盘,换过电源,都没有效果,就是没有换过主板了。主板的BIOS也复位过了,电池也放过电了,还是没有解决啊,求高手帮忙研究一下,万分感激啊

网友A:
你怎么不插个显卡试试呢

网友:
趁可以进DOS,刷一下BIOS看看啊,分辨率方面问题

网友:
确定主板和显卡正常的话,刷个BIOS。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方面有问题。要是集成的话,就加焊北桥看看啊。

网友:
  刷BIOS  不行就干北桥..

网友B:
我是菜鸟,请教各位老大,怎么刷BIOS?

网友:
接主板,CPU,内存,首先不要接硬盘,开机测各路的电压,看看是否偏低,如果都正常的话建议把桥加焊一下,一般应该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是去年的,要是主板坏了就找厂家保修,就是不能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不插个显卡试试呢

可惜我现在这里没有独立显卡可试,还有别的办法能判断故障吗

网友:
这个跟刷bios没关系

网友C:
电源有没有换过,很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有没有换过,很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电源我已经换过试了,无效

网友:
准备不修了,打电话让客户来拿走算了

网友:
再等一天看看,还有没有办法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菜鸟,请教各位老大,怎么刷BIOS?

  你去下个 BIOS文件 里面有刷写的 说明。  须谨慎。 资料一定要下对。

网友:
应该就是北桥的事了

网友:
刷BIOS  试一下 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以前遇到过,无论是进pe还是系统,只要点击鼠标左键就会黑屏,结果是换电源换好的楼主不妨试一下!修好的话可以告诉小弟一声,在此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