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300-50SPV电源把我弄的头疼啊

楼主(2011-11-05):
FSP300-50SPV电源,我用镊子短接能转。然后上到板子上之后,主板能加点,但是带不起来。检测卡不跑吗。换个电源就好。听见里面有吱吱的小叫声。拆开看了电容没爆,电感都好,没有虚焊。高手支上一招吧。应该说是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带负载能力下降,这电源边上有一个极热的大电阻,经常烧虚焊,上面包的热缩管都给烧碎了,你找找这家伙,查查这个家伙周围的电路!!!

网友:
觉得2#说的有理。照着这个思路弄弄看

网友:
带负载能力下降,有吱吱声说明电路驱动不平衡所致

网友:
查一查电压输出端的电阻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