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3E进水

楼主(2011-11-05):
ASUS F3E进水。。求助
求助
进水

网友:
电流上到0.6A就掉到0.2A。再上。。老重启

网友:
哪里短路了

网友:
发错版块了。。。

网友:
断电,下电池,拔掉电源设备器,然后用热风吹干

网友:
先用洗板水弄干净!再查,看哪边有没有烧毁元件!

网友:
洗了,该换的都换了

网友:
先洗了 晒了。。再仔细看哪里有异常的。再一步步的处理啊。

网友:
有一块一样的板,不触发,待机电压都有了

网友:
进水的板子不好修呀,有可能是板子内部出问题了,换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