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战神v6.1 c1复位

楼主(2011-11-05):
现象为到c1就复位 sm有电压没有波形
bios 刷过了 因为是单桥的 又重新值了一下桥 问题依旧
秋思路

网友:
我想应该换个桥试试

网友:
换桥试试吧

网友:
复位阵脚正常不

网友:
我说的是电压额

网友A:
那你意思是网卡坏了的哦 。那样的话你可以上一个好的网卡看看 ,有的板不上网卡不跑码或是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意思是网卡坏了的哦 。那样的话你可以上一个好的网卡看看 ,有的板不上网卡不跑码或是不过内存。

这个我要试试

网友:
看来不行 手里只有B的 没有c 不能换

网友:
桥的 问题换上了一个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