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没有CPU供电;IC是L6713A

楼主(2011-11-05):
这个主板是华盟主板,电源管理芯片是L6713A,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脚电压为0.6V,卸下了电源管理芯片后,它的PG信号脚电压是3.3V。焊上电源管理芯片,PG信号脚又变成0.6V.显然PG信号不对;焊上电源管理芯片,在把第一组的上下管拆下,不上CPU时有电压,电压为1.2v左右,PG信号脚为1.5V正常;只要焊上Q1,Q2后,无CPU供电,加上CPU也没供电。求解。。电源管理芯片我已换过,故障依旧。。。求解

网友:
VCC脚   VCCDR1  VCCDR2   VCCDR3
VID组合
开启脚 SS
  还有BOOT 脚
  你说的PG 是在VCOER正常后才输出的
现在没正常工作,当然不会有高电平输出了.......

网友:
BOOT脚不是输出电压后在经过电容反馈过去的吗。现在装上Q1和Q2没有电压出来,BOOT脚也没电压吧,VCC脚   VCCDR1  VCCDR2   VCCDR3  正常  开启脚 SS  也正常。。。

网友(点评):
boot 脚不是反馈脚 ,是自举升压

网友A:
boot 脚不是反馈脚 ,是自举升压的 给芯片提供足够的动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ot 脚不是反馈脚 ,是自举升压的 给芯片提供足够的动力

BOOT:启动的意思,是防止UGATE没有关闭时把LGATE打开,就是防止上管和下管同时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启动的意思,是防止UGATE没有关闭时把LGATE打开,就是防止上管和下管同时打开

你说的是相位检测脚 PHASE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场管反向阻值变小了, 我前几天遇到一个也和你这板一样的问题,一样的电源芯片,不上CPU,上假负载就是只有零点几伏,再压压CPU弹片

网友:
应该是CPU坐的原因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