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不认键盘鼠标

楼主(2011-11-05):
有人知道吗

网友:
是认时不认

网友:
你是说外接的不认吗

网友:
托板是好的吗  如果是你把托板拿掉  试试键盘可不可以用

网友:
可能是键盘和托板起冲突

网友:
   去加焊南桥。。。

网友:
用好的触摸板也不能用

网友:
直接加焊南桥

网友:
EC吧。。一般都这个坏

网友:
接口虚焊也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键盘没问题就查接口.不起冲突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