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C开机不显!!

楼主(2011-11-05):
华硕 F80CR,待机0.015,开机电流在1.2左右徘徊,上不上内存都一样,该做的桥都做过了。打内存到北桥的阻值也正常,内存供电的阻值是三十多欧。电压1.8是正常的。木有思路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是开机了吗  跑卡呢?

网友:
把桥重做一下呗

网友A:
用数码卡 看一下代码吧。
要不然用示波器看一下U有没工作。。
有的时候电流会坑人的

网友:
有没有刷一下BIOS啊。北桥换过了吗

网友:
有的时候电流会坑人的
我就试过CPU坏了,电流表还能跑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数码卡 看一下代码吧。
要不然用示波器看一下U有没工作。。
有的时候电流会坑人的

BIOS刷过了。北桥也换过了一次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