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5):
我家的台式机,系统经常死机,硬盘扫过坏道没有,求解高手指点。
硬盘

网友:
你这个问题还是拿专业的维修点检测下吧~免得自己弄严重了!!

网友:
很多故障都可以引起死机的、 你自己不会修吗。

网友A:
系统问题也可能造成死机、

网友:
内存弄干净

网友:
还是拿去专业的维修公司处理吧,如果你自己不会搞,说不定会搞的越来越严重。

网友:
内存问题,可以换跟内存试试

网友:
先查看CPU的温度有多少,显卡风扇有没转

网友:
硬件全面检查

网友:
如果是老机器就全面检查下吧、该换的换换、 新机器应该有保修的吧

网友:
死机的原因有很多,拿到维修的地方修吧!

网友:
检察内存或硬盘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看看是不是散热不好

网友:
有可能是数据线根内存有问题,拿到电脑院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先重装次系统试试
内存槽有灰尘,然后金手指用橡皮擦擦。
散热问题:风扇;CPU盖面硅脂涂抹均匀。

网友:
开鲁大师 ,看看CPU温度和显卡温度, 可能是散热问题 谢谢,

网友:
死机一般与内存有关,建议加个内存

网友:
你这个问题还是拿专业的维修点检测下吧~免得自己弄严重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7611-1-1.html

网友A(2013-03-31):
系统 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硬件软件都有可能,送电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