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无语sasus p4v800板子放那里几天就不跑码了

楼主(2011-11-05):
板子放那几天就不跑码了,开机几秒就断电,可以确定是短路了1!!
大家有这样的问题不。想起来就火

网友(点评):
额,放着也会坏...

网友:
不插P4电源线,开机有没断电

网友:
COMS放一下电。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多半是CPU供电有问题 ,你查一下吧。

网友:
可能是保护了吧。

网友:
开机断电不一定是短路,有时候后级决小供电也会断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