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ortege M800(820)的机器,测得VTT1.05V对地为17,正常吗?

楼主(2011-11-05):
一台东芝Portege M800(820)的机器,(板号:DATE1MMB8E0 REV: E),待机电流3.2A,严重短路,拆机测的一PL504的电感(输出VTT1.05V)对地17,请问这个阻值正常吗?其它电感阻值正常。

网友(点评):
桥供电,可以说是正常的。

网友:
有没3V,5V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短路了,马上拔掉电了,应该没有3V,5V吧,3V,5V的电感对地100多,应该正常

网友:
你还是查公共点吧,桥供电有17正常了。记得修一个HP的。只有13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