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1-11-05):
机器时亮时不亮,不亮时无内存供电,亮时有1.8V,且不认硬盘

网友(点评):
看IC是不是没焊牢,拖一内存供电IC

网友:
有哪位大侠见过吗

网友:
查内存供电芯片的条件。先加焊一下。

网友:
不亮的时候查一下内存供电开启哪里没起来,往前查,关注一下南桥供电

网友:
今天也是遇到戈这样的问题,搜索了好多帖子还是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