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 加电不显 修复一例

楼主(2011-11-05):
一台HP V4的
笔记本
,加电跳变到1。1不显。一开始就刷了BIOS不行。
开始以为是显卡。
加焊不行后,重值,和换过都不行。
最后淘了一块回来,
不死心,取下BIOS放在旧版上好了。
爽啊,这块板可不便宜啊。
上传个给力的BIOS.
笔记本

网友:
呵呵。你以前下载的BIOS是在哪里下的。不兼容吗

网友:
维修最怕一开始判断出的元件或软件不良,而换上去的也是坏的。那接着就是不尽的弯路要走了。

网友:
走倒萨大师大师的撒道士啊

网友:
你怎么就能判定这样一定是BIOS的问题呢? 运气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