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I9761A芯片集成声卡没声音

楼主(2011-11-05):
我自己的电脑给别个用了几天,别人和我反映说正常关机后再开机就没声音了。我一看驱动掉了。

重新装吧。先用驱动精灵。更新完重新,一看 ,   咦!还是一样的。没装上去。没办法。拆开机子看了一下声卡芯片的型号CMI9761A 。于是到网上去下载了对应的驱动,再装重启。 咦 还是感叹号,奇了怪了。
不解。于是到网上去找了一下看别人有没有类似的问题。一看还真有。别个说只要安装Realtek AC'97 Audio的驱动就可以了。
还给了下载地址。好吧这回应该可以了。下下来一装重启。咦!
好了驱动装上去了。

狂喜!准备听歌。咦!还是没声音啊!! 重启一下吧 。还是不行。
没办法了 !重装下系统先。
还是不行。现在电脑成哑巴了。郁闷啊 。我电脑是个华擎865G的主板 。
难不成我声卡就这么牺牲啦!!!!

网友:
貌似程序装的不对,装慢装吧,先上官网下载所有驱动!GHOST的的有这种问题。。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我也正求解呢。。。。我有个HP500的电脑系统是搞了3天才装上去的  可是怎么弄就是没声音   驱动怎么搞就是搞不上去

网友:
看样子不是驱动问题啦,我到官网下载的驱动也不行,还顺便把BIOS刷了,网上各个版本的都装了,就是不行。主板上的跳线也正常。

网友:
  驱动都装上了还没声音?看看音箱接口,和耳机接口,接口没弄好也会没声

网友(点评):
接口肯定接好了,音箱也是好的,在别人家就不行了,现在我拿回来一样。前面后面都试过了,主板上的跳线也是正常的。

网友:
先刷下BIOS,再装系统试下,不行换独立的试试。。。。

网友:
实在搞不了的话那只有加一张外置的声卡呗

网友:
检查你的发音设备,如果你到官网下载不行的话,就加PCI声卡吧,或者自己动手更换声卡芯片。

网友:
用声卡带的软件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声音芯片只能用CMI9761的完整SETUP版的驱动。。。

RTLAC97的不可以,那个是驱动ALC系列芯片的。。。

网友:
加个pci声卡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经理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
刷BIOS一定好

网友:
你可以下一个官网的声卡驱动   你把以前的AC97 卸载后重启      它会提示你安装驱动  然后你选择自己安装  你把官网的声卡驱动  放在桌面上   找到后硬装就可以了

网友:
弄个usb声卡不就行了,又不贵8元一个

网友:
我也遇到过,把主板上的前置声卡插上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