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1-11-05):
我的一张显卡,前段时间用的好好好的,昨天开机突然不认了,换我朋友电脑上也没用,症状 是插在主板上就和没插一样,是不是显卡坏了,这种情况的可以修吗?

网友:
是不是受潮了啊。拿去晒晒太阳看看。显卡的金手指和显卡插槽用酒精洗一洗

网友:
可能吧,先擦一下金手指,不行就修了。

网友:
这个晒晒太阳和在BGA上烘一下,是不是一个效果呢?

网友(点评):
那可不是一个效果,放在BGA上烤,别的地方万一开焊了那 你也看不出来

网友:
呵呵。都一样的啦。但是BGA的温度要调好。

网友A:
三种可能:供电坏了,核心虚焊,核心坏了

网友(点评):
不应该是供电的事,换别的机器也是不认。显卡芯片虚焊面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种可能:供电坏了,核心虚焊,核心坏了

他说的供电坏,是指显卡本身的供电坏。。。跟换不换机子没关系

网友:
排除掉件,一般是受潮和氧化吧,只要细心是可以发现问题的。

网友:
晒晒也能好,哈哈,以后又问题也晒晒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是受潮了

网友:
先用给显卡清灰。看看有没有元器件明显变色的,烧毁,电容冒桨的。
用橡皮清理显卡的金手指。
用手摸摸看看没有明显热的元器件。
测试显卡的各路供电。
测32个电容。
测二面金手指总线对地阻值。应该是一样的。
用手压GPU和显存看看是不是有开焊的。

网友:
你说下有无核心与显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