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插上电源自动开机 求解

楼主(2011-11-05):
dell 笔记本,现象插上电源自动开机,coms电池有电,但不能保存时间,在bios里设置了也一样,大概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是原装适配器  》? 在刷BIOS   看看

网友A:
,先刷个BIOS再用用原装适配器,要么就是COMS电路的问题,不行就换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再用用原装适配器,要么就是COMS电路的问题,不行就换南桥了!

我新手,没编程器,放弃了

网友:
那你软刷Bios试试!在dos下面刷!

网友:
cmos电路,就是南桥

网友:
先更换晶振,和谐振电容,还是不行就要换SB了

网友:
有电的话   可能是南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