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和方正S410主板同一故障 求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11-11-05):
一样的问题是:用
示波器
打波卡在显卡那里,不知是过了没有就是不显示,不是显卡的问题我换过显卡,现在是什么都正常,就是不显示!希望有经验的大哥们帮帮忙!小弟在此谢过了!
显卡
示波器

网友:
飞测试卡吧 看一下代码

网友:
什么都正常指的是电流正常吗? 接个外接看看。再打屏线阻值。

网友:
外显不显!屏线接口组织正常!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同意楼上
硬件排除完
就考虑软件

网友:
会不会是三星的显存。三星的显存有几款型号的问题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