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但不解的主板英文诠释

楼主(2011-11-05):
ADIMMadvanced Dual In-line Memory Modules,高级双重内嵌式内存模块)
AMR
AudioModem Riser;音效/调制解调器主机板附加直立插卡)
AHA
Accelerated Hub Architecture,加速中心架构)
ASK IR
Amplitude Shift Keyed Infra-Red,长波形可移动输入红外线)
ATX: AT Extend
(扩展型AT
Basic Input/Output 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CSE
Configuration Space Enable,可分配空间)
DB: Device Bay
,设备插架
DMI
Desktop Management Interface,桌面管理接口)
EB
Expansion Bus,扩展总线)
EISA
Enhanced 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增强形工业标准架构)
EMI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电磁干扰)
ESCD
Extended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可扩展系统配置数据)
FBC
Frame Buffer Cache,帧缓冲缓存)
FireWire
(火线,即IEEE1394标准)
FSB: Front Side Bus
,前置总线,即外部总线
FWH
Firmware Hub,固件中心)
GMCH
Graphics & Memory Controller Hub,图形和内存控制中心)
GPIs
General Purpose Inputs,普通操作输入)
ICH
Input/Output Controller Hub,输入/输出控制中心)
IR
infrared ray,红外线)
IrDA
infrared ray,红外线通信接口可进行局域网存取和文件共享)
ISA: 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
,工业标准架构
ISA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工业设置架构)
MDC
Mobile Daughter Card,移动式子卡)
MRH-R
Memory Repeater Hub,内存数据处理中心)
MRH-S
SDRAM Repeater HubSDRAM数据处理中心)
MTH
Memory Transfer Hub,内存转换中心)
NGIO
Next Generation Input/Output,新一代输入/输出标准)
P64H
64-bit PCI Controller Hub64PCI控制中心)
PCB
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
PCBA
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印刷电路板装配)
PCI: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互连外围设备
PCI SIG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Special Interest Group,互连外围设备专业组)
POST
Power On Self Test,加电自测试)
RNG
Random number Generator,随机数字发生器)
RTC: Real Time Clock
(实时时钟)
KBC
KeyBroad Control,键盘控制器)
SAP
Sideband Address Port,边带寻址端口)
SBA
Side Band Addressing,边带寻址)
SMA: Share Memory Architecture
,共享内存结构
STD
Suspend To Disk,磁盘唤醒)
STR
Suspend To RAM,内存唤醒)
SVR: Switching Voltage Regulator
(交换式电压调节)

USB
Universal Serial Bus,通用串行总线)
USDM
Unified System Diagnostic Manager,统一系统监测管理器)
VID
Voltage Identification Definition,电压识别认证)
VRM
Voltage Regulator Module,电压调整模块)
ZIF: Zero Insertion Force,
零插力

网友:
主板技术
Gigabyte
ACOPS: Automatic CPU OverHeat Prevention System(CPU过热****系统)
SIV: System Information Viewer(系统信息观察)
磐英
ESDJ(Easy Setting Dual Jumper,简化CPU双重跳线法)
浩鑫
UPT(USB、PANEL、LINK、TV-OUT四重接口)
芯片组
ACPI(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先进设置和电源管理)
AGP(Accelerated Graphics Port,图形加速接口)
I/O(Input/Output,输入/输出)
MIOC: Memory and I/O Bridge Controller,内存和I/O桥控制器
NBC: North Bridge Chip(北桥芯片)
PIIX: PCI ISA/IDE Accelerator(加速器)
PSE36: Page Size Extension 36-bit,36位页面尺寸扩展模式
PXB: PCI Expander Bridge,PCI增强桥
RCG: RAS/CAS Generator,RAS/CAS发生器
SBC: South Bridge Chip(南桥芯片)
SMB: System Management Bus(全系统管理总线)
SPD(Serial Presence Detect,内存内部序号检测装置)
SSB: Super South Bridge,超级南桥芯片
TDP: Triton Data Path(数据路径)
TSC: Triton System Controller(系统控制器)
QPA: Quad Port Acceleration(四接口加速)

网友:
专业!非常值得知道的!

网友:
有旳还没有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