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了该下 BIOS 然后就不过内存了

楼主(2011-11-05):
一华硕M2V-MX  SE 板子同行说在BIOS里修改下时间就跑D3 D4  D5  不规定跑  有时间D3 有时候D4 的 ,  我接了下来  。  开始刷BIOS   刷好BIOS  和原来没区别 还是以个样子   北桥也被我焊了下   我是个学徒  镇的没思路了  内存是好的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没见你说到内存所有基准电压都正常哦,我遇到过就是RT9214不良 导致上拉电压不足而不了内存。

网友:
内存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单芯片的?是的话吹下就可以了!!

网友:
重做BGA吧~~~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南桥

网友:
有件9214,哎,俺的还没到手呢!

网友:
查 内存供电 负载供电  基准  SPD供电

网友:
CPU座子重点查下。AMD完全跟北桥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