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闪光?

楼主(2011-11-05):
液晶显示器闪光?
一,打开液晶显示器出现ACER后就像闪光灯一样闪一下,然后蓝屏,再闪一下,黑屏。

二,接着打开电脑主机,液晶显示器开启,然后再像闪光灯一样闪几下,屏幕正常,可以正常使用.

三,关机时,也会像闪光灯一样闪几下。然后关闭。

请问液晶显示器哪儿出问题了?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照你说的..看样子是电源板供电不足..你仔细查下供电

网友:
楼主所说现象,根据维修的案例来看,多数情况是高压灯管时间长变老,或者有某条破裂,先测一下高压供电是否正常,然后用测试灯管的单灯板一条一条的测试四条灯管,如果四条都没问题那你就换高压灯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