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32显示器

楼主(2011-11-05):
昨天碰到一台长城M932显示器,故障:开机指示灯常亮,在接入VGA线后显示器的图像一亮一灭然后不停重复。请各位朋友帮帮忙,看是不是驱动板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插机测试12V 5V 3.3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原因..再就是看看电源5V稳不稳..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稳吧。看下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检查12V,5V电容漏电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