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LG液晶

楼主(2011-11-05):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19寸LG液晶,测试一闪一灭,心想是高压问题了,拆开一看是电容爆了,心里想又有送钱的了,谁知道换了电容,电源指示灯管了,不闪了,可是不亮,郁闷哦,又换了回原来爆的电容,和原来一要一闪一灭。。是什么问题呢?有谁修这个样的故障的,请出来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主所说的情况,十有八九应该是高压板有问题了,外接一块四灯小板试试,或者单灯点亮先看主板能正常驱动吗

网友:
那个电容电源部分的还是高压部分的?  要说清楚啊

网友:
看是高压电路部份,有通用板代换一下排除灯管坏

网友:
  改个高压板吧     我今天也修道了一台   改高压板就好了  灯管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样的情况很多的,电容鼓包,换掉后还不显示。再换个高压板就可以了。我也只是板级维修,芯片的话,理论不足。呵呵...

网友:
高压部分的变压器,或者开关管短路了,今天修了一台AOC的,故障跟你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