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管与三极管如何快速区分?

楼主(2011-11-05):
还是没搞明白怎么区分,由其是场管的工作原理,有精通的望能告之,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啊,望高手指点,不要吝啬啊!

网友:
好好学学电路基础 吧

网友:
我晓得
哈哈 我马上 发个 帖子吧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三级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
要说快递区分可又看外型,型号,当然最准的是用表量了。

网友:
这个真要学习了解

网友:
从管子的型号上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三极管与场效管的共同点是用小电流、低电压控制大电流高电压。
三极管是线性元件,起波形放大,功率放大的作用;
场效管是开关元件,起阀门作用,只有两个状态——导通和截止。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还以为是什么更妙的方法呢,只是问问啊

网友:
看线路,三极管一般是做信号线上的电子开关,在线路版的细线上,而MOS管则多在供电线上做电子开关或降压,一般在粗线上,另外如果你知道它在电路上的作用也是很容易判断的

网友:
如果不认识,就三个角轮着测(前提是管子是好的),只有1和300-800的是场管,有1和两个300-800值的是三极管,当然,三或四角的二极管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