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吋液晶电视出现闪屏

楼主(2011-11-05):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杂牌液晶电视,能够正常显示,只是屏幕上面出现闪光现象,拆开测量各电压都正常,高压板供电24伏,实测22.4伏.后来仔细观察驱动板和电源板,发现24伏供电端滤波电容有三只爆裂,用3只35V470UF电容更换后开机正常,根据以前修理的这种现象发现,高压供电端滤波电容损坏的比较多,望各位同行维修时多加注意

网友:
24V供电换35V的电容电压低了 我都是换的50V的上去。

网友:
电容坏的是很多的

网友:
晕,电容坏了短路了当然闪屏了啊

网友:
是呀,电容要是坏了,有可能都开不了机,闪屏不稀奇。。。。。。

网友:
本人不太会修显示器,学习了

网友(2013-11-12):
TCL的液晶电视机,反复的坏滤波电容,国产的东西就是不行,整体电路设计还是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