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传说中的问题 DVI输出无信号

楼主(2011-11-05):
DVI输出无信号 VGA可用
显示器是phlips 202e1sb
主板H61M/U3S3 2100 集显 显卡驱动换了又换
后来我就怀疑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就换了个DELL 2312HM情况一样
而且开机的时候是有信号的 只是在出完微软的LOGO进入系统的瞬间就没有了信号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方法无果

网友(点评):
去安全模式下删掉显卡驱动,再把显示器接到DVI开机看看如果不行的话你看靠近DVI和VGA口的位置有个IC的,把它换一下,十几个脚的

网友:
先干了显卡再说!

网友:
DVI数字信号  既然都换了   不妨换下信号线   很多DVI的信号线都不好

网友A:
可能是北桥到DVI这部分的线路损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北桥到DVI这部分的线路损坏吧

如果这样的话 换个显卡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
说不好,一个个换吧,总能试出来是哪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