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接口针脚定义【详解】

楼主(2011-11-05):
管) 、LED(发光二极管) 。
(2)屏接口:针插、片插、
(3)分辨率:普通屏、高分屏。
(4)按边框:有边框、无边框。
(5)厚度:厚、普通、超薄。
(6)尺寸:7in、8in、9in、10.1in、10.2in、11.1 in、11.6in、
12.1in、13.1 in、13.3in、14.1in、14.4 in、15 in、
15.1 in、15.4in、17in、19in。
(7)标屏:4:3、宽屏:16:9;16:10。
(8)品牌:龙腾、友达、奇美、硫星、中华映辉、东芝、夏普、三
星、LP。

3、液晶屏工作原理:
板上的LVDS 视屏信号通过屏线传输到信号处理板(也
信号转化为图像显示在液
图像。
璃基板的折射,作用将灯垂直射
璃基板背面阻止光线从背面射
线过滤层后柔和的射向液晶板,把
3、判断液晶
4、判断新旧 快慢,快表示为新屏,
             片插:20 针、30 针。
14 针、20 针、30 针。
电压:0.9~1.4V 供电:3.3V。
(红)、G(绿) 、B(蓝)、CLK(时钟) 。
ATA、GND;作用:存 屏信息。

成像部分:主
叫驱动板) , 信号处理板将LVDS
晶板,我们就能看见
背光部分:灯管或 LED 灯发光通过玻
向液晶方向,背光纸在玻
出,通玻璃基板后的光
液晶板所显示的图像照亮,我们就能清晰看到图像。
板是否有故障:压液晶板看是否裂痕。
屏:轻压液晶板,看液晶波汶消失
慢则表示为旧屏。
5、接口类型:
             针插:
6、接口针定义:RGB
7、LVDS信号:R
8、码片:CLK、D 储
9、屏供电与信号板上保险相连,通过屏接口地针脚的分布判断屏接
根数判断是
之没有码片 示不正常,信号线正负之间
口定义(如图1-7) ,是否使用码片,取决于主板,可通过屏线线的
否有码片信号线,如屏线有码片信号线,则用了码片,反
。如果码片不对,可能导致显
阻值为102Ω(用二极管档) 。

针脚定义

网友:
还有140IN  130IN 大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