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P40-403AU集显AMD CPU电流1.04A循环

楼主(2011-11-05):
机型:HP CP40-403AU集显AMD CPU
这台机器以前换过硬盘和内存,当时是蓝屏,别人拆的时候把硬盘又弄坏了,过了一个月,又到了我手上,这次是上电不显了。
检修过程:拆出主板,不接屏,没有待机电流,奇怪的是能触发,触发之后上电到0.9A左右掉回0A。自动再上电到1.03-1.05A左右掉电回0A。然后再也不能触发了,偶尔能再次触发一下,但现象不会变。
正奇怪不拆机的时候是循环电流的时候,试想接下屏看下,结果现象来了,接屏之后,之前现象不变,电流上到1.04A左右掉回0.7A再上到1.04A再掉回0.7A只要不碰主板他就无限循环。压过北桥,电流没明显变化。压南桥,有一次电流上到了1.7A。应该是正常的,然后多次按压南桥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无法判断是不是南桥问题。
测了所以大电感,电压都是正常的。无短路,无发烫元件。CPU供电0.9V正常。
求高手指点!

注意:CPU是好的,特意找了朋友的好笔记本拆同系列CPU换过,现象一样

补充:下午加焊了下北桥,此板修复,注:这板不上CPU风扇不显示,提醒下大家。
另外BS下灌水的,回答的没一点实用性,还是直接复制别人的话,真无聊。

网友:
CPU 坏 了吧  多换两个试试

网友(点评):
CPU好的,特意找朋友好的笔记本拆下来的同系列CPU换上现象一样

网友:
换个原装电源点一下不行在换个U试试

网友:
不行在换个U试试

网友(点评):
灌水不要这么明显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