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inkR400 重启、关机再开机黑屏

楼主(2011-11-05):
联想TinkR400 来的时候开机不显,用电流表看电流是显卡的问题,就加焊了一遍。

焊完之后简单一装亮机,心里还是很高兴地,因为是打黑胶的,我们这遇到打黑胶的一般是换主板,现在修好了也是一进步。

装上硬盘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显卡驱动没装,装完需要重启,可重启后就黑屏了,黑屏但是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再关机重启也是黑屏。只有把BIOS电池拔下来放放电再开机才可以亮机,但只要进系统重启、关机再开机就黑屏,不进系统,关机再开机没问题

我系统重做过,在系统里刷过BIOS(官网下的),BIOS芯片也换过,外围都去掉了,故障依旧,没辙了,请各位前辈帮帮忙吧

哥们。。设置下显卡吧,,,是双显卡的

网友:
把显卡重植吧,或者换个显卡,虽然打黑胶但还是可以取下的,只是温度要稍微高点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打黑胶的一般都是要重做的,不然很容易爆珠

网友:
我这也有台T400的,显卡问题 ,但取显卡板上掉了一大快绿漆,报废了。

网友:
重做显卡把

网友:
重做吧,或者你再重新加焊,散热做好了,用半年也不成问题,

网友:
恩,我再焊焊试试吧,

网友:
那个机器是双显卡的吗?  系统是不是xp   如果是的花进bios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把独显改为集显

网友:
用编程器刷BIOS

网友:
遇到过,还是显卡问题,重新做或者换一片

网友:
遇到过,遇到过集显可以,调成独显就会重启不跑码的怪病。如果改集显你只需要把显卡拆掉。显存也可拆了备用。bios设置成集显就行。

网友:
重口味啊   显卡没搞好    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r400 黑胶 还靠近北桥太近 有你弄的
你那故障估计还是显卡问题。是A卡的吗?

网友:
感觉问题还在显卡上面

网友:
打黑胶的显卡你加焊?我都是取下来重植或更换显卡,加焊就是亮了也用不住

网友:
换显卡吧,加焊灌胶的基本没有好过

网友:
换显卡,这种

网友:
~~~~(>_<)~~~~ ,被别人动手脚了,显卡周围的电感被去掉了5个(L38,L43等一些附近的》,南桥左上方也去掉了一个保险,手里正好有一块这样的料板,一通恶补,最后弄得不过内存了,无奈了,不愿意修了,报主板嫌贵没修

网友:
显卡重植吧。。。。

网友:
这个是什么显卡啊, 还是老情况就拿下来重新做喽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希望LZ谨慎作业!

网友:
风险都不用报了,反正是不显的。显卡取下来重植。

网友:
换显卡了,可能显卡问题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

网友:
悲剧的楼主。。。设置下BIOS 里的显卡就可以了。。。。。。搞坏了,,真悲催。。

网友:
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