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主板触发马上掉电维修

楼主(2011-11-05):
接一同行华硕M2N MX主板,触发马上掉电,并可以再次触发也是马上掉电
把CPU接头拔掉触发不掉掉电,但量CPU上管对地阻值485欧姆正常,怀凝上管软击穿,于是把上管全部换掉 触发还是马上就掉电
,查供电接口对地阻值正常,也没有哪里短路,没有图也不好查哪里的原因就拔了CPU供电接口触发,量各MOS管的电压,终于发现这个MOS管G级没有电压, 这个是1。25V转换开关管,华硕主板不管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缺电压都是会马上掉电的,(刚开始没想到这方面)呵呵
要想这个MOS管导通G级必须要高电平,于是跑线路直接连接南桥里面(三桥合一的)考虑到三桥合一的容易虚焊,上BGA到255度,等完全冷却后开机没有掉电了,上CPU  内存 触发一路跑码到85亮机,

在网上收索了下很多朋友遇到触发掉电这种情况,那么可以用聂子直接短接1。25V转换MOS管的D  S极,如果不掉电就直接做桥就是,这应该是这款板的通病吧

网友:
i主板掉电,原来是缺少电压了,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试

黑色思维 -2 严禁灌水

网友:
却少电压也回掉电啊

网友:
这种板掉电是通病了 桥空焊 或是COU电源IC空焊都会引起

网友:
手上刚好有这么一块板,试试。

网友:
这问题我修过,,主板也是华硕的。。我用力压桥就不断电。。加焊好了。。。。但我遇到有些其他牌子的主板,也是掉电,要连续点开关几次才不掉电。。。桥我加焊过了。。不知道还有哪里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我问一下LZG极的电压时多少啊

网友:
我也学到了,希望以后有机会看到

网友:
非常感谢LZ分享经验

网友:
我遇到这个问题一般都是 不插12V测试供电 CPU除外。 只要供电正常一般都是压桥 一般都好呢

网友(2011-12-17):
今天也遇到了一块ASUS m2n-mx SE   同样的问题   IO更换OK

网友:
ASUS的少电压掉电,遇到过多次,特别是4针供电那的电压!  那是设计保护CPu的!

网友:
华硕的桥真的容易虚焊

网友:
台式机上的掉电桥的概率很大,笔记本可能是缺电压了,或者是短路了

网友(2014-11-16):
很多这样的都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