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极光”花屏的是不是可以扔了?!

楼主(2011-11-05):
AOC TFT1780PS显示器一台,通电跟看“极光”一样花屏,换过驱动板、电源、屏线点屏,基本一样,是不是可以判定屏废了?!

网友:
可以扔了..屏的问题

网友:
坏屏了,丢了

网友:
没有折腾的意义了

网友:
如果不是屏电路板上的故障,,那基本上就可以丢掉了,,

网友:
  显示器可以和着个世界说拜拜了    屏坏了

网友:
屏电路板上电压正常就是屏坏了,

网友:
同意8楼的,我也最近刚修好一个类似的屏,原因就是可调电位器问题,我那个是22HKC

网友:
量下屏上的电压 正不正常.

网友:
是的,先弄下在说吧,弄都没有弄就说不行了

网友:
这还不扔了,搞坏了眼睛

网友:
同时换的通用高压板、驱动板、屏线,外接供电,基本还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别扔,留着看极光吧!

网友:
我是菜鸟不知道是哪个,是屏电路还是灯供电?

是不是这个?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直接卖破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不是太清楚,上面有个十字纹的,可以转的,你调下或者换一个,不行那就没辙了!

调了不行,取下测量为2K欧,找了个202贴片换上还是不行,挂了!

网友:
屏电路问题还是可以搞下的,我这到是废屏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了不行,取下测量为2K欧,找了个202贴片换上还是不行,挂了!

楼主没有刻苦的精神啊    你得看看屏电路啊主要是芯片啊

网友:
还是报废算了吧   看样子LZ的功底不深  可能修不好   但是可以拿着钻研

网友:
那是个可调电位器你把什么都插好用螺丝刀调边调边看显示变化

网友:
怎么看屏电路呢?你教教俺呗?本来就是菜鸟,电源通用版什么的还能换换修修,屏电路就一团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