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HP CQ40 的笔记本上不了网

楼主(2011-11-05):
HP CQ40 的
笔记本
上不了网,用别人的电脑可以上网,再把自己的电脑拿去别人那里也可以上网,换过网线水晶头结果还是一样,后来用USB的网卡上网。哪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线水晶头

网友:
换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用的同一个网,比如电信,艾普。以前客户也拿来过一台机器跟你的一样。

网友:
做个系统看看吧 或者调一下IP地址 你不能上网 别人用你的网线可以吗?

网友:
手动设置DNS看看。

网友:
设置固定IP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问题.换个系统.再就是IP设置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先做个系统,不行就是网卡芯片问题...严重的是南桥...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最后是什么问题

网友:
好了说一声哦

网友:
楼主 讲清楚点啊 你讲HP CQ40 的笔记本上不了网,用别人的电脑可以上网,再把自己的电脑拿去别人那里也可以上网,换过网线水晶头结果还是一样, 到底是不是你的笔记本电脑上不了网 要是上不了就不要讲,把自己的电脑拿到别人那里又可以上网 我糊涂了

网友:
都搞不清楚楼主说的是什么啊

网友:
改用无线好了 有可能水晶头有问题 你那是怎么个上不了,显示无连接 还是连接受限 ,还是连接正常,就是上不了网

网友:
查一下网卡供电,网卡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把ip该改成固定ip试一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先从软件方面解决吧,比如更新驱动或者重装系统等。再不行的话换个网卡芯片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