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老机P4266A-M如何进BIOS

楼主(2011-11-05):
联想的老机器,用的是精英的P4266A-M主板,开机就提示软驱错误,系统挂起,然后就是像警笛的声音,按DEL。 F1  ,F2  ALT+DEL都进不了BIOS,屏幕下方也不给提示按那个键进BIOS,

网友:
刷完BIOS一切就正常了 刷吧

网友:
没编程器,有它早就干了,不知道不用刷能否可以弄好

网友:
试试加个软驱 呵呵

网友:
一个个按键慢慢试  像HP的要按F10神马的

网友:
没遇到过     LZ  一个个试试

网友:
找个一样的板,互换个BIOS,哈哈!

网友:
软驱也加过,不行的,同样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