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变小 求救

楼主(2011-11-05):
file:///D:/ko/Users/539203526/Image/Image1/N32@Z~]I23O@TGTLGA0CR99.jpg 被分成这样了
有没有软件可以恢复

网友:
图片没贴出来

网友:
直接删除分区  重新分区 分一个就可以

网友:
有软件可以复活的~

网友:
恢复分区表试试看啊啊

网友:
全部格式化,把你那个分区给删掉,

网友:
就在XP的磁盘管理器里面,删掉所有的分区,然后再分成一个区就好了!

网友:
在windows上不会用,在linux上,用fdisk分区时,删完再建,只建一个分区,再用mkfs格式化为vfat格式就行了

网友:
可能被你分区了吧U盘

网友:
删除就OK了啊!

网友:
修复一下就行了,实在不行,用量产工具。

网友:
咱个建的就应该可以咱个删啊

网友:
去下个专用的U盘低格工具。低格下就行了。。。。。

网友:
用Diskgenius 分区全部删了  再分一个区就OK了,我的U盘系统都克进去了!

网友(2015-06-01):
全部删除,重新格式化下

网友:
不会是用快速分区分成这样的吧。分区删了重新建就可以了,很多分区软件都可以的,实在不行就找个量产工具弄一下就可以了。用量产工具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支持你的U盘的。

网友:
用电脑店软件,初始化U盘,还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