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 VGA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1-11-05):
联想F40 板号LA-3061P VGA接口不能用。测RED_OUT、GREEN_OUT、BLUE_OUT、打对地阻值正常
JVGA_VS_OUT、JVGA_HS_OUT也是正常的。上电量第1脚+CRT_VCC只有2点几伏。

查图发现是由二极管D807过来的,测D807第2脚有5V电压。更换D807解决问题

网友:
维修就是要理解原理图的来龙去脉就好修了,

网友:
联想的机器VGA接口不能用有些很变态,其实就是驱动的事。有一次换完显卡还不能用。知道自己犯错了,结果去联想官网下个显卡驱动,下个快捷键驱动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