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示:输入频率超出范围

楼主(2011-11-05):
一块7100GS显卡,16V1000UF电容爆浆

换过以后,用联想品牌机主板试机,显示器显示:输入频率超出范围,显示器黄灯变绿灯,检测卡停26,换其他主板,显示器无显示,检测卡停2B。检查各供电正常,金手指阻值正常,金手指上排阻阻值正常,三基色阻值正常,求高见!

网友:
显示器灯都不变了,行场信号都没了

网友:
a啊  今天我也遇见了   不知道怎样办呢

网友:
是不是换电容的地方的电压不够呀。可能这电压有问题,把场管和供电IC换一下

网友:
可能电压有问题也有可能显存

网友:
可能是系统设置问题啊  先从软件解决 在去硬件

网友:
LOGO能不能出来?能的话开机按F8,选择VGA模式开,看能不能有显示?进去把分辨率调800X600,再进正常模式的系统·!要不不能出来连LOGO都出不来,那就按照楼上的办!

网友(点评):
我就有一块这种显卡,在DOS和安全模式下都能正常,只要进入正常模式就会提示超出范围!换个同型号的显卡一切正常,所以已能确实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回焊一下芯片吧

网友:
显卡 主芯片 虚焊 的可能性 比较大

网友:
加焊GPU试试

网友:
查接口供电

网友:
开机时按F8 看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也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设置的问题,显卡驱动都没有怎么进去不可能超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