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页看视频全屏卡,半屏正常?

楼主(2011-11-05):
以前遇到过,当时没解决,今天又遇到了。然后用软件(QQ LIVE , 暴风影音)看全屏也正常。肯定不是显卡驱动了
显卡

网友A:
显卡吧。。。也不好说,,,我见过的是不开视频没事正常开视频死机的

网友:
应该是系统有毛病吧

网友:
你试试在视频上点右键,设置,然后找启用硬件加速前的勾,去掉!!!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