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快速 鉴别三极管 ,三角二极管 。复合三极管,MOS管 区分N.P沟道

楼主(2011-11-05):
用万用表二极管当,将管子的三脚进行六次测量,6次测量都无读数是    则该管子为   复合三极管.
测试时 ,如果红黑表笔 接在 B极只有一次 读数   则证明 该管子 为 三脚二极管    ,  如果有两次  读数 则为  三极管。
红黑表笔分别 接在   1  , 3  脚   如果有 一次读数 ·   再将 表笔接在 1脚  有读数   则证明  是 二极管, 无读数 则是  MOS 管。

三脚六测   有两次读数   600左右    基本正常     (二极管)          如果 红表笔固定在某只脚     有两次读数    次管 为NPN   。
   黑色表笔固定在 某只脚上  有两次 读数     则 此管 为 PNP

                                              【鉴别MOS管】
一般增强型MOS管    用二极管档    三脚 六测  只有一次读数,为 600左右   其余五次为无穷大     一般 视为  好管。   读数时 如果红表笔  接的是 S极  ,  黑表笔  接的是 D极   则此管 为N沟道  ,反之 便是 P沟道

网友:
好的是能量出来 烧坏的你怎么量呀!!!

网友:

阻值会变大,变的无穷大,或者直接是导通了。修两三回机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说的混乱不堪,也只有你自己能看懂

网友:
请教,那个复合三极管你怎么测得出来?

网友:
适合不懂电路的人拿来背

网友:
这个是初学者必看必学的东东。

网友:
对新人还是有 帮助的  个人有个人的 方法  但是都有走过的过程

网友:
不错,对我是有用的,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是结合电路看的,数字电路,不是导通就是截止,看模拟电路很头大,要真说单独看某个管子还真的不在行

网友:
背下来还可以的,很合适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