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845PE-V2不能触发

楼主(2011-11-05):
各位大虾,我是位菜鸟,遇到一块V星845PE-V2的主板,因在潮湿环境放置一年多,拿出来时已经不触发,在开机相关电路找不到1117或者1084,我在PCI的A14处测试没3.3VSB,强行加电能开机,手摸大板各部位发现没有发烫得地方,我是一位新手,所以不知道这3.3VSB应该怎么找,请大家帮帮我,谢谢关怀!

网友:
V星主板上有开机芯片,型号是MS-5,3.3vSB应有他产生,查此芯片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V星,有专用芯片。MS-5 MS-6 MS-7。找找看看有关的电路图。强行加电能开机我个认为。不是什么好方法。可能会扩大故障。还是小心点好一些。

网友:
没关系,烧了才知道哪坏了,呵呵!

网友:
不一定是1117和1084是产生的.

网友:
有的是专用的开机芯片来给力南桥供电的,有是用小三极管来供电的,你找PCI的七脚是和哪里通的来确定呀

网友:
你沿着A14的脚跑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
表笔一端插入 A14  一端跑线....

网友:
谢谢大伙,我找着找着就没线了。唉  很郁闷
我在ATX插座中测过各路电压,确信没短路的才强行开机,这应该没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