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和明基液晶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1-11-05):
飞利浦 170S6  170S7  170S8  190EW8 ,

明基T705    Q7C4  FP71G+  FP71G 。

         这几款型号的液晶显示器不是不通电就是按键坏了。有的一条线用两个色坏电阻各分配成两个开关出来!不开机就找跟开关同一条线路的开关,把那开关给换掉就行了!一般开机按键是没问题的,还有比如亮度的按键按死了!你就不用去管那个亮度的按键直接把同一条线路的按键给换上就可以直接使用!
          因为以前比如不开机就把开机按键给换上还是一样不开机,以为是色环电阻坏了呢!后来找了个一样的色坏电阻换上还是不行,结果把同一条线路的按键开关给换上就OK了。以上是我个人发现的故障,!刚开始维修时也走了不少弯路。提醒大家注意少弯路,对我们维修来说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楼主说得很好,上次我就碰到一台明基的液晶显示器,也是开关的问题,弄了半天才搞懂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明基的液晶很多都采用这种按键,电路板漏电也会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2015-11-13):
蜂鸣档一打就知道

网友:
开关 氧化咯

网友:
有经历过这种现象, 我是直接把开关按钮线拔了,就可以用了。 就是无法开关而已, 还是能用的。

网友:
这种开关容易坏,要换就一起换,否则过不了多久,别的开关也会出问题

网友:
开关 漏电了嘛!

网友:
案件本来就易坏

网友:
明基的通病早就知道了 按键板坏 换了就好

网友:
楼主说的对啊

网友:
按键全换,测量按键电压比较靠谱,有时漏电但蜂鸣档还是显示无穷,用20M点阻挡与其他按键比较可以看出来

网友:
多路共用电阻造成的

网友:
通杀全部按键

网友:
碰到过两次才知道爱

网友:
说的好  大赞一下  确实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最后一句话的好,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这个有碰到过

网友:
楼主说的对,我也修到过几台是开关坏的。

网友:
还没遇上,标记下。 到是联想的遇上几个

网友(2015-12-17):
按键容易坏 修的很多 不过也可以当主板坏收费

网友:
这情况是连键了

网友(2016-01-16):
开关漏电 比较常见

网友:
哈哈哈楼主又就捡钱了!

网友:
正常漏电,小短路都会造成这样啊

网友:
这种按键控制采用的是电压法,按键漏电或供电不稳等都会引起面板按键失灵。

网友:
这种通病遇到很多 都是开关氧化了

网友:
谢谢了,今天也修了一个开关 老板收了30

网友:
其实有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