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数据恢复高手

楼主(2011-11-05):
一台原装W7系统电脑,在装XP系统中不小心操作不当,装好以后打开我的电脑打开G盘,系统提示磁盘未写保护,看了看盘的容量空间一点也没被占用,于是就把盘格式化,恢复下磁盘所得的数据结果都不是原有G盘里的文件,晕啊!130G花了几个小时的功夫竟然恢复来一些莫名其妙的文件。求高手这种情况还有别的方法能恢复吗?

网友:
试试恢复分区 用这个软件DGen3220106_x86

网友:
有可能分区不对。
数据丢失,最忌讳对故障盘进行写操作,进行二次破坏

应该还是可以找回数据的

网友:
mei遇到过

网友:
分区还是不行!

网友:
我是学无崖,你说的二次破坏是指我把盘格了吗?那怎么办啊,不格打不开啊!

网友:
会不会是中毒了啊。。。
我的U盘常玩这套

网友:
应该不会把!我是在装系统是出现的此症状~从未见过的

网友:
磁盘分区出了问题,格式化后可用winhex进行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