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L-NC51主板问题

楼主(2011-11-05):
该主板每次开机都要清除一下CMOS才能正常工作,不上电池也一样。也不能重启,重启也要清除CMOS才行,且CMOS跳线跳和不跳都可以正常工作,师傅们有什么高招?CMOS刷了几个版本故障不变。重启诊断卡就跑50.

网友(点评):
你可以用风枪在北桥上吹个10秒左右再上电试试

网友:
换CPU试了没,如果没换就是CPU坏了

hjq

网友A:
如果没说错得 那北桥是6100的吧!直接回焊就可以好得。很多都这样的毛病,应该是进COMS重启之后就会跑50

hjq
hjq

网友:
同意4楼得说法  先加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说错得 那北桥是6100的吧!直接回焊就可以好得。很多都这样的毛病,应该是进COMS重启之后就会跑50

恩 就是6100的板子。之前是不跑码,加焊后就这样了,能工作,就是不能重启。

网友(点评):
那就是有可能没回焊好了 再回焊看看 不行就拿下重置,应该在U和北桥之间的数据线上可以测量到空焊吧!

网友:
感谢蔡师傅的指点!我再重新加焊试试。

网友:
如果CPU换了不行,北桥加焊了也不行,那就换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说错得 那北桥是6100的吧!直接回焊就可以好得。很多都这样的毛病,应该是进COMS重启之后就会跑50

蔡师傅帮忙看看,是不是这个灯特亮的这条线问题呢?先有2个灯特亮,再次加焊后还有一个特亮。

网友(点评):
直接拿下来重植吧!

网友B:
北桥的问题我昨天也修到一块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的问题我昨天也修到一块

你怎么处理的呀?我这个没把握重做桥就暂时将就着用.

网友:
不好意思我以为你机器直接不亮呢,我这有GBA焊台,你这个情况你看看COMS跳线那里和电池的电压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