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14 VER:4 叮咚叮咚响的问题

楼主(2011-11-05):
今天下午客户拿来一块主板,型号MS-6714 VER:4,我先开机试了下,和客户说的一样,到windows页面,接下来就灰在那,久久没有反应。首先我想到的是重装系统,但是连PE都进不去。没办法,只得拆机,把板子取出来查看,主板能跑码正常,我怀疑是北桥的问题,于是就做了桥,可是做完之后竟然不跑码了,板子还叮咚叮咚的响,跟救护车的鸣笛差不多,这是INTER的CPU,同事说有可能是CPU座的问题,于是又焊了CPU座,可是问题依旧,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呀,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线等答案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额,又见刷BIOS的!

网友A:
要不就是北桥没做好还虚焊,要不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不是会桥干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是北桥没做好还虚焊,要不就是北桥坏了

我觉得有可能,唉,那今天再做下北桥吧

网友(点评):
主板的北桥最好是不要乱干得好,像这问题南桥的几率很大,你内存,U和主板外设都没排除就直接去干北桥了,很容易就照成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