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0掉电

楼主(2011-11-05):
昨天开始修这个机器一直修道现在都没有修好。一开始时不出1.05V 有一个保险PF3烧了。换了就好了,

但是悲剧刚刚开始,装好测机器刚到LOGO不久,30秒的样子掉电。有时候还能进BIOS但是时间很短掉电,后来就开始研究了。现用示波器测试各大电感看有没有不稳地的波形。发现都很正常,没有出现波动,昨天到晚上突然把板子拿到手上看发现掉电了。但是后来就不开机了,3 5v IC 很烫,待机变成0.34 ,悲剧了。先了在说吧。换了之后好了。又可以开机了。奇迹发生了好像也不掉电了。心里老开心了。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3 5V 输出都很平稳,怎么会是3 5 V 芯片问题,也没有多想,好了就好。
下面又装机。装系统装到一半又花屏。我的天呀。昨天到7点的样子,太晚了就下班了。然后今天继续
下面就开始换显卡,换了显存又冒珠了。悲剧又拿下来从新做。做好了居然不亮了,电流正常,妈的这时都疯了。没有办法呀。还是要修呀。有时候修机器还真悲剧。后来又换了一个好了。亮了,以为这下肯定可以了就装机继续装系统,又出现一开始的问题开机2 3 十秒的样子掉电。我无语。
掉电之后能加电,但是加电电流很小,有时候加到0.06 有时候0.4 有时候0.8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只有电流加到0.4左右或者更高5V电感就会有下拉尖波,打对地阻值也正常。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下拉波形了。3 5 v芯片也换了。这个是不是5V的带载能力不强还是后即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示波器图我晚上回家补上

网友:
同情ing!不过我一般找出问题后才动手,不然问题越搞越大,修不好还赔本。

网友:
5V  S0状态的转化电压是不是 有问题

网友:
我测过了,对地阻值正常但是电压就像上面说的不定,跳,有时候正常有时候1。几有机候没有

网友:
是不是有可能芯片类负载的 性能不良有的,测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A:
兄弟,你这个机修得真是杯具....不想修了却又不得不修呀...问题一个问题的接着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个机修得真是杯具....不想修了却又不得不修呀...问题一个问题的接着来...

是的,想必大学都是这样过来的,呵呵,明天从新去理一下思路

网友:
这个是5V的波型

网友:
看来这个帖子都 没有人顶呀。这个放了一个月了,还是没有修好。中间把显卡和HM55都换了,还是不行,现在这个板子主要问题是5V 有下拉波形,这个之前就有了,还有就是19V主电容有点烫,所有的电容都烫,还有只要把主板正过来都是好的,既然都可以装系统,还有只要一掉电S5_ON就开始跳,1.7 2.5 3.3 之间跳,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那位大哥帮我整理思路呀,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了

网友:
  最好,先断掉一些芯片供电,慢慢找,看看究竟是电路出现了问题。

网友:
PF3的保险断了,你是换了个一样的保险吗?还是硬搭? 还有我后面就看不懂了,有点乱。到了花屏的时候就瞎搞,搞出莫名其妙的问题来了。

网友:
纠结的一块机子   哎   没办法了

网友:
纠结啊!这样不好搞了。。

网友:
发发贴,挣点钱

网友(2011-12-12):
看了上面的茄子  我的视野很狂扩了  我也遇到一块  ZG5 温控电路 都断开了  BIOS刷了 一样 掉电   明天去测测 波形   5v肯定有问题 楼主,5v要有可能 出轨

网友:
在慢慢看下吧,看下图纸吧

网友:
围观学习,你再理一下思路,电路图

网友:
修勒,我看到头都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