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7010笔记本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1-11-05):
1台HP NX7010笔记本进系统黑屏,进BIOS不黑屏,进安全模式不黑屏,将显卡禁用后能正常的进系统,显卡是ATI的,系统也重做过,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请朋友们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多做几个系统试试 一般都是显卡的事了

网友:
排除显卡驱动问题外就是显卡了,遇到比较多了,一般是显卡故障,重做或加焊一般都行

网友:
拆机,主板上BGA台可以搞定!

网友:
遇到过,驱动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驱动已换过好几个了,没有用,今天准备换一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