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推荐:真正的U盘LPC,象飞一样(真正U盘直接运行的WINXP)

楼主(2011-11-05):
【转帖】推荐:真正的U盘LPC,象飞一样(真正U盘直接运行的WINXP)

“真正的U盘LPC”是一个运行在USB介质(U盘、SD+读卡器、移动硬盘)上的XP SP3完美精简版。它是系统精简高手LPC制作的,虽然压缩包只有136MB,装好后仅仅433MB,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已经够用了。将它应用于USB介质上的的制作者是位年轻的朋友(我称之为“小山东”),他在认真总结“呆子”和“bs++”制作USB系统的基础上,对采用“USBOOT”来制作USB系统的过程和方法进行了一些改造,将经他改造的“真正的U盘LPC”在一定范围试用并取得较好的评价。推荐的理由:
一、安装简单:
1、用HP的U盘工具处理U盘或移动硬盘的第1 分区;
2、给U盘做“主分区引导”或给移动硬盘做“分区引导;
3、将下载好的包包直接解压到U盘的主分区根目录或移动硬盘的第1 分区的根目录;
4、设置BIOS从”USB-HDD“启动;
5、第1 次启动进入XP系统时,需几分钟识别本机硬件并装驱动,以后就不需要啦;
6、当你将它移动到另一台电脑时,第1 次启动后也要识别硬件并装驱动,第2次移动到此电脑时,则不用了。

二、LPC其人:
1、LPC是一位系统精简高手,他做的系统基本上是自己使用及一定范围的朋友使用;
2、LPC有一个专门的网站,需要了解其人的,可以”百度“一下。

三、真正的U盘LPC是什么?
1、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运行在USB上的XP SP3完美的精简的XP系统;
2、非嵌入式XP,非WinPE,非RAMOS。

其实,推荐的真正原因是:让年轻人的作品能得到朋友们的喜欢。

引导工具BOOTICE.EXE使用方法:
一、移动硬盘:
1、插入USB介质(移动硬盘);
2、双击BOOTICE.EXE图标、打开此工具;
3、选择目标磁盘后,点击“分区引导记录”;
4、选择第3项“NTLDR引导程序(FAT/NTFS)”后,点击
“激活此分区”按钮即OK。如果已经激活移动硬盘第1分区的,
“激活此分区”已经是灰色无需点击、只需点击“安装/配置”按钮即可。
二、U盘:
1、插入USB介质(U盘);
2、双击BOOTICE.EXE图标、打开此工具;
3、选择目标磁盘后,点击“主引导记录”;
4、选择第3项“Ultraiso USB-HDD+ ”后,点击只需点击“安装/配置”按钮即可。

另外:本系统采用了微软公司EWF保护工具(具备影子系统保护功能),装在U盘时,最好是开启它,为U盘提供保护并加速XP系统运行。装在移动硬盘上时,则可不开启EWF。其使用方法是:

1、运行命令“ewfmgr c: -disable”禁用“EWF”保护。
2、运行“ewfmgr c: -enable”启用保护。
3、若要保存更改,请执行“ewfmgr c: -commit”后,再执
行“shutdown -r -f -t 01”命令重启后生效。或者点击C盘根目录中的“保存并重启”。否则对C盘所做的一切修改或软件安装在重启后均无效。
4、要查看EWF是否启用,可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ewfmgr c:然后回车,
State  为Disabled即是已经关闭EWF。

163网盘下载
引导工具Bootlce.rar下载

注:帖子转自无忧的wwx169,如有问题请到QQ群33068744找小山东咨询

网友(2012-04-25):
真有这样强大??

网友:
有这么强大么????????????

网友:
我试试 看看效果

网友:
现在可出了 闻都死七 版本了啊

网友(2012-06-15):
回复一个看看,能不能下载!

网友(2013-04-11):
行不行   有用过的吗

网友:
来看看。。这是U盘当硬盘?

网友:
不知道他有什么实际的用处;相信以后会有的,思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