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L 开机喇叭嘟嘟的响,用耳机也没声音,用万用表测有电压?有没有遇到过的?

楼主(2011-11-05):
华硕F5SL 开机喇叭嘟嘟的响,用耳机也没声音,用万用表测有电压?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没这么看明白,如果是插上外放没那种声音的话先打驱动,不行在换喇叭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声卡芯片的问题,不过要先排除声卡供电是否故障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应该是声卡芯片有问题,插上耳机也没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