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C466L笔记本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1-11-05):
求助联想C466L笔记本键盘不能用,外接键盘,可以正常,已经换了新的笔记本键盘,不是键盘的问题,刷过BIOS,请老大们指点一下,我是一个新手!

网友:
检查KBC,还有电容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上的朋友能回复,我听说这个机器的kbc集成在io内部的,现在机器能启动,说明io是不是没有问题的!那是不是只有可能电容哪个有问题吗?谢谢楼上,坐等解答!

网友:
换个键盘还不行的话。一般就是键盘控制器的问题了,笔记本中很少叫它IO,主要是开机芯片或叫EC

网友:
请问键盘控制器就是KBC吗,明白了,我找到了一个芯片是KB926QF 上面还有三个大字母ene,请问这个芯片,是不是就是键盘控制器吗,
如果是的,那EC芯片,是不是也是这个呢!跟这个是不是集成一起的!

网友:
叫南桥加焊一下试试了。

网友:
KB926QF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467741#lastpostzhe 这个芯片貌似控制这键盘  打打键盘接口的阻止

网友:
键盘输出口电阻,万用表20K欧母档,显示4.2与4.8两种 3.0等几中!请问这种阻值是显示是什么问题,是否正常!

网友:
没有无限大的阻值,所有脚针都有阻值的,同时代问,EC与kbc是不是同一个芯片!

网友:
把接口电容全吹掉,

网友:
楼上把接口电容全吹掉是何解,是不是键盘接口附近的电容全部吹掉吗?

网友:
我终于明白了,谢谢各位兄弟了!是KB926QF芯片的问题,订了一块,等换上去就知道了,这个论坛真的太好了,让我们这些新手感觉到有许多人在帮我们!谢谢大家,再次谢谢!

网友:
是EC的问题吧
键盘都是EC控制的

网友:
一直不解,我是新手请见凉KB926QF
这个芯片,到底是不是ec芯片!
如果不是
ec芯片是什么样子的!一般在主板哪个位子!

网友:
ec,全换了,还是不管用,不知道什么问题,难不成是南桥的问题,不敢轻易加焊,哪个朋友想想办法呢

网友:
BIOS可能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bios刷过,ec换过,南桥加焊过,键盘换过,,排线接口与ec之间所有线路都通,也测过是不是通断
以上几种方式均已经尝试过,均没有能解决问题!
哪位朋友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还有一个情况,联想的c466l开关面板上面的,有一个声音的静音开关,也按的没有用,跟键盘一样没有任何反应,两者是不是有一定的联系

网友:
没有朋友能回答的了,我的问题吗?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再换个键盘试试,你能确定你换的键盘是好的吗?换EC,EC就是I/o,键盘控制器也有独立的,I/o是I/O,要能清楚,不要乱来